380V的三相线和地线组成220V的电源线会有什么不好?

楼主(2010-07-09):
请教各位大侠 用一根380V的三相线和地线组成220V的电源线会有什么不好?

网友A:
取决于你的供电变压器的二次侧绕组接线方式的。

网友B:
很危险,接地设备有可能带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危险,接地设备有可能带电。
还有如果整个供电系统中有进口设备会发生零点漂移而跳闸.

网友D:
这样很危险。

网友E:
地线容易出现断路
http://hi.baidu.com/luzhuang126/album/item/7e5037dbe9b32b67d0164e8f.html

网友F:
三相五线制的线路,像你说的这样接法也能工作,但是比较危险,如果三根火线用电不平衡,会造成零点漂移,会给用电设备带来危害,尤其是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