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与模拟量.FX2N-485与工控机通讯

楼主(2010-07-09):
我的PLC配置是:主机FX2N-64MR-001,模拟量模块FX2N-2AD,通讯模块FX2N-485BD。
外部硬件说明:我们这是一个专机,模拟量模块上接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通讯模块上还有485转232的转换跟工控机通讯,
请大虾帮忙一下做一个这个程序,就通讯那段程序,再有个注释可以看懂就行,,

网友A:
和工控机,应该也有协议的,没做过这块 只做过和智能模块的485
你去看看通讯手册,有和计算机连接的

网友B:
还是简单点找个OPC,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C:
用组态软件,PLC不用编程

网友D:
可以用MX component编程,PLC也需要编程,不过用这种方法只适合数据采集,不适合实时控制。

楼主:
补充一下,我们只是负责PLC这边,工控机那边不是我们做的,我问的是PLC上应该怎么设置,要不要编写程序,如果要编写程序怎么写,还请哪位大虾知道知道,我的QQ:25303210

楼主:
楼上麻烦请说详细点,这块我还是不懂的啊,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