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01的RS232c和三菱FX系PLC怎样连接可以通讯

楼主(2010-07-09):
松下GT01的RS232c和三菱FX系PLC怎样连接可以通讯,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一般的通讯主要取决于通讯格式字;既 比特率 奇偶检验,停止位,数据长度,CRC,LRC
或是在 触摸屏画面设计时 会提示你所连接的设备
比如 三菱的GOT(触摸屏)做画面时会出现所连接PLC的种类,也包含其他设备生产商的设备
[upload=1]

网友B:
硬件上加装一个FX2N-232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