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怎样上载程序

楼主(2010-07-09):
各位好:
我刚接触,触摸屏我想用winccflexible2007软件把西门子TP178的触摸屏的程序读出来,但不知怎样使用和该用什么电缆,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如果需要读屏的用户程序,必须具备二个条件:1)使用CF卡。2)在程序下载时选择了回传。除此之外只能用备份的方式(prosave)。

楼主:
那CF卡怎样使用,用什么电缆

网友A:
用串口(RS232)或者以态网线连接。推荐用以态网线进行备份。但是你是不能打开用户程序进行修改或者编辑的,只能是恢复(就是在相同的型号屏中下载该屏的用户程序)。

网友B:
用串口太慢了,我用的时候好几次电脑休眠,不得不重头再来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C:
打开软件,项目,传送,通讯设置,选择你手上有的通讯线,可以是300和200PLC的下载线,也可以是专用的,前提是对方在下载程序时勾选了回传功能,否则只能通过外部卡从操作系统中导出和恢复不可以编辑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1270.html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