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定位模组A1SD75P3-S3编程电缆

楼主(2010-07-09):
我现在有一个三菱伺服定位模组A1SD75P3-S3需要跟PC电脑连线,不知道有哪位兄弟知道它大接线图呢???

网友A(2010-08-24):
我也在找A系列定位模块的通讯线

网友B(2011-02-13):
很多人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就是没人有

网友C:
为什么电脑跟模块去连,只要通过PLC写参数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