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制转成10进制

楼主(2010-07-09):
我在做工程的时候,需要从模块读数据,读出来的16进制,怎么样才可以转成10进制能,求助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A:
问题是你用什么去模块上读数据~~PLC,PC高级语言?
那之间的差异大了。

楼主:
谢谢1楼帮忙,我是通过台达PLC 读智能数据采集模块的数据,输入信号是交流电流,通过RS-485(MouBus通讯协议)读出实际电流值,数据读出来了,不知道怎样转换成实测值,谢谢各位,

网友B:
plc如果沒有指令可以直接轉的話
就要一位數一位數的拆開來算
算法是 (個位數X16的零次方)+(拾位數X16的一次方)+(百位數X16的二次方)以此類推
例如你收到的值= 1FC C=12 F=15
=(C(12)X1)+(F(15)X16)+(1X256)
=12+240+256
=508

网友C:
很好弄,用BIN将数值变为2进制放置于寄存器,将对寄存器进行读取。
我虽没有试过但是原理上行的同,因为PLC内部以2进制数互相传送,读取时这是10进制数

网友D:
台达编程手册里有专用的转换指令

网友C:
用不着什么指令,16进制读入到寄存器后就是10进制的。我刚才试验了 三菱FX GX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