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怎样编程

楼主(2010-07-09):
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下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怎样编程.

网友A:
手册上都有例子,而且是完整的例子。

网友B:
去
http://motor.5d6d.com
控制电机论坛交流

网友C:
三菱控制伺服动作要考虑到速度,方向,分子和分母的设置,机器运行的条件,你看程序是没有用的,伺服手册上都有例子。三菱FX1N脉冲频率可以到100HZ,定位模块,指令有PLSY,DRVI,ZRN等等。

网友D(2010-09-13):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