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0-07-09):
《= k D0 和 MOV K0 D1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OV K0 D1 应该是将“K0”的数据传送到D1 就像复位D1一样的。
PLC学无止境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MOV K0 D1 应该是将“K0”的数据传送到D1

网友C:
= ko d0 是触点比较指令
当D0内的数据为 0 时候,该触点导通
MOV 是传送指令,将数据定向传到 某一寄存器

网友D:
= K0 D0 是将K0和D1比较两个数相等的时候导通,MOV K0 D1是将十进制数的0给D0,K为十进制数,H为十六进制数

网友E:
MOV K0 D1是将十进制数的0给D0,等于把D1设为0

网友F:
以上各位说得都对!

网友G(2010-11-03):
MOV K0 D1 就是 把d1清零

网友H:
MOV K0 D0的意思是将10进制的常数0,传送到 寄存器D0中,K表示十进制的 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