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9):
有一个项目,需要测量微型继电器触点导通电阻值,OK品的阻值应在10到50毫欧之间,,高于50毫欧为不良品,客户希望能在人机介面上显示和调整,现在我准备三套方案:
1. 直接利用PLC的A/D模块读取电阻值---------------------但不知用通过何种规格的器件来测量电流值及电压值
2.利用数显仪表去读,再利用仪表的通信端口和PLC去读和写-------------只是心想事不成,一直没有找到理想中的控制仪表,但我以前看到过类似的资料(当然5000到50000的仪测量仪或万用表就不考虑啦)
3.利用数显仪表的测量和控制功能,把它的输出控制端口接到PLC上进行控制----------------------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仪表
---------------------------请有亲身经历过的同行们提供参考,诚谢!

网友A:
選擇数显仪表有GPIB 介面,將电流值及电压值,抓回電腦分析.

网友B:
加我的QQ794664182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公司很多这样的设备测量触点阻值的

网友C:
如果你会单片机的话,这个也许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