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下载线问题

楼主(2010-07-09):
谁知道怎么用电脑的232口把程序下载到MT6070IH的触摸屏里,这条线怎么做,电脑的USB接口坏了。没办法的

网友A:
这个型号的屏应当有USB接口呀,我可以用U盘把程序上载出来呀,方法是将准备好的空U盘接入屏的USB接口,然后屏会自动弹出一个英语的对话框,选择上载,实在不会可打电话到威纶公司请他们的技术工程师为你详细解说。
相信自我!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程序在电脑上,还是屏上的程序传到屏上
,如果是屏上到屏上,用U盘直接下载到屏上就好,如果程序在电脑上,就有点麻烦啦,因为你的USB接口坏啦,只能换电脑重新编程啦

网友C(2010-11-14):
USB都没有,还是赶紧换电脑。。工具要搞嘛,搞这个。
专业提供各品牌PLC编程服务. qq:385364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