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的自动化仓库思路

楼主(2010-07-09):
在网站上看见过自动化库房,因自己学PLC了吗。所以用PLC也可以做!大家意见呢

网友A:
完全可以 我们单位就是就是这样的设备,自动仓储,输送线加自动升降机加分配小车最后是轨道堆货车,提升高度三十米,前后行程130米,全部是三菱Q系列PLC或西门子S7-300PLC连接上层网络控制,PLC配置以太网模块之后确实可以出色的完成任务。不过就是平时没有进一步了解的机会,大的问题都有供应商来解决

网友B:
这样的东西,都很爽~
完全可以实现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可以实现...~ 很好的构想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D:
请问机器如何判断某一位置有没有货物? 靠PLC记忆 ?? 还是靠传感器检测???

网友E:
ROBOT用PLC控制
仓库用PC控制
我做過的案例是這樣規劃的,參考看看!

网友F:
这个东西可以做的

网友G:
可以的.,.这样的实例有很多.

网友H:
用PLC很好規劃.用多一點暫存器而已

网友I:
这已经不是构想了,现在有很多地方的立体仓库都这么做了!!

网友J:
我们公司就是做这种设备的
需要的话站内短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