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传输信号不准什么原因 紧急求救

楼主(2010-07-09):
压力变送器传输信号不准什么原因 紧急求救

网友A:
写点程序校准,与标准压力比较,只要是成线性应该做得到

楼主:
校对完是准的上上两天就不准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是否有干扰,或者压力变送器安装是否固定,如果变送器有机械振动会导致变送器不准。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校对完是准的上上两天就不准了是怎么回事
1) 是压力变送器损耗, 特性校准值偏移
- 重新校准压力变送器 (先校准硬件, 不要改程序)
2) 是压力变送器装置不牢固
- 使其装置牢固
3) 是压力变送器损坏
- 更换一个压力变送器

网友D:
还是换个新的,如果是比较重要的测试点,不能省这个钱

网友E:
压力变送器配套AD模块做的吗?我建议你软件中做一定的滤波程序!!!

网友F:
1、可能是干扰问题,可以加一个配电隔离器
2、变送器线性度不好,更换新的
3、质量有问题

网友G:
变送器/传感器严格意义上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只能在程序上进行修改和调校,如果线性变差,则只能更换变送器了,或者改变一下设置变送器/传感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