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触摸屏有没有多状态选择开关呢?

楼主(2010-07-09):
如题!

网友A:
自己定义了,也可达到多状态选择,如还要详细,明天发个梯形图了。

网友B:
使用数据寄存器就可以。

QQ:84818626

楼主:
梯形图的已经做好了,不过像台湾维纶的 就有现成的多状态选择开关,而三菱的没有?

楼主:
使用数据寄存器就可以。???请问能不能说详细点呢?

网友C:
如果是多状态显示,1000系列有这个功能。如果再加上开关功能就要在程序上下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