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西门子S7-200编程线可以自己做吗!怎么弄?

楼主(2010-07-09):
请教高手:西门子S7-200编程线可以自己做吗!怎么弄?三菱的编程线都可以自己做,请问西门子可以吗?
宜宾工控

网友A:
你就不会先搜索再提问吗?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看到的有带芯片,还有就是直接交几根线!还有加三级管,用过的人说说那好吗!
宜宾工控

网友B:
网上的许多的这方面的帖子,可以自己找一下呀!

网友C:
最好是别自己做,烧了CPU划不来。

楼主:
有可靠的推荐下我来做看看!
宜宾工控

网友D:
网上好像是有,我以前在哪儿以看到过,你自己找一下吧,用百度搜一下子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