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向各位同仁求助
FX1N-mt   PLC  ;J2S伺服;20GM 两轴独立;昆仑通态一体触摸屏。某型号专用机床。
所有控制要求均以完成,运行非常稳定,重复定位精度也非常好。唯有手脉功能还没有实现。

第一次在定位模块上用手脉
手脉 型号SUMTAK(LGT-001)NPN集电极开路型。
(+) 接5v   ; (-)接0v  ;
(A)接 20GM x0 ;;(b)接 20GM x1
0v 与20GM com1 相连。

参数设置 #39=“1”-------一个手脉。
参数设置 #40=“1”
参数设置 #41=“0”
参数设置 #42=“2”--------始能信号X2  , 手脉轴切换信号X3

参数设置 #42后改为=“4”--------始能信号X4, 手脉轴切换信号X5

定位程序中没有使用cod31 或cod72 指令

上述接法和设置 不管20GM处于MANU 模式还是定位单元等待END m02 的AUTO 模式下
伺服电机均不动作 。码盘始能有效且摇动时,模块上的输出显示 “RP”“FP”均不亮
伺服放大器显示20GM没有发来脉冲。
百思不得其解

谢谢!!

网友A:
你是AB相输入,你的参数是单脉冲,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没有用过

楼主:
楼上的朋友
A相, B相是两个相差90度的脉冲信号  A相超前B相 则正转   B相超前A相 则反转 并不是单脉冲。

20GM 一个手脉时,通过参数设置 #42可以使是手脉在X/Y洲之间切换。

楼主:
版主:
能否提供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