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在S7-200的输入端要接一个接近传感器,现在不知道要选择多大电流的接近传感器

我昨天买个接近传感器 上面了个参数300mA

请各位兄弟帮忙  这个接近传感器能接入S7-200这个口吗   会烧掉PLC的输入口吗

网友A:
朋友你好:
这个问题我认为你不能这样理解。PLC的输入最终的负载其实就是发光二极管(LED)光藕内部的输入部分。它的实际电流是5mA左右。可以理解为PLC输入的外部控制器件必须大于此值,你的300mA接近开关足够驱动PLC内部的LED的能力,所以选择是比较安全的。
同样的问题就是当输入负载带指示灯的器件(这里指的为二线制),一般在电气开关或者电子开关二端并联指示灯的输入器件。必须考虑指示灯额定工作电流要小于PLC的输入LED的额定工作电流值。如选择氖灯作为指示灯。不然会影响(干扰)你的PLC输入检测了。
回答你的提问:可以安全地工作在你的S7 200 PLC中。

楼主:
谢谢朋友  朋友  你QQ 号码多少啊 我的是114043656    有空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