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台达PLC可以MODRD读智能模块数据吗

楼主(2010-07-10):
台达PLC可以通过MODRD读智能模块数据吗,采用RTU 模式,读出的数据咋样处理成浮点数

网友A:
NO,MODRD是变频器专用通信指令

网友B:
台达PLC的编程手册上的介绍其实很清楚了,连外围设备返回的数据保存到PLC内存区的对应关系都一清二楚。
既然已经得到了数据,处理这些数据还是难事吗?

网友C:
可以,只要仪表支持MODBUS协议
把读出来的十进制数值做浮点转换呀,有指令的

楼主:
请问三楼大哥,有啥指令,请指教一下,我要有12组参数可以一次读出来来吗
谢谢,

网友C:
可以,用MODRW指令,最后一位K就是指定你要读取word的长度
台达PLC可以MODRD读智能模块数据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