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各位高手,我换了台电脑装了“SETUP221E 伺服软件”但看到的全是乱码不知如何解决 忘各位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要重新安裝
版本是那一版的

楼主:
重新装过了  没用的

网友A:
是不是版本的問題

网友B:
引用楼主nbwrk于2010-07-10 15:10发表的 SETUP221E 伺服软件的问题 :
各位高手,我换了台电脑装了“SETUP221E 伺服软件”但看到的全是乱码不知如何解决 忘各位高手赐教 谢谢

你的工程文件不要放在有简体字符的文件夹路径下,文件名也不要用简体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乱码呀!版本的問題

是日文,不是乱码

网友D:
应该是版主说的原因吧

楼主:
版本我也换过了 我之前也是装这个版本的  只是换了台电脑装  不知道和系统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那就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本我也换过了 我之前也是装这个版本的  只是换了台电脑装  不知道和系统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那就烦了

你的电脑作業系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