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谁能教我台达DVP-B触摸屏怎么做报警啊?PLC要做什么程序?
另外触摸屏的历史趋势图怎么清除记录的数据啊?PLC要做程序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B系列跟A系列一样否?只装了A系列的软件。
1.报警设置可以在【选项】--【报警设置】菜单调出,所有设置都在此处进行。
最重要的是设置好【读取地址】,根据你选择的PLC型号,选择其内部地址开始的元件号----以字尾单位(例如西门子的MW0)。【最多可存笔数】确定了你的报警条目数量,根据你的程序规划设定。
具体报警内容可以双击警报编辑区的条目弹出【警报属性】框进行编辑。
如图:

要注意的是报警是要跟PLC程序结合起来的,只要你PLC程序中对应的元件被置ON(这个可以通过警报属性的ON/OFF设置),那么就会跳出你编写的报警内容。
2.历史趋势图可以在“历史缓冲区”设定为非断电保持,这样就不用专门清楚记录数据了,只要断电了再开它就重新记录。
当然也可以通过PLC控制清除其数据,这又涉及到了“系统控制区”,你可以下载一本手册研究一下先,手册上讲的比较清楚了。
  • 下载积分:+2(xszo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在那里,我可以帮你啊,电话:13711930653

网友C:
    有本说明书看一下吧,触摸屏都比较好理解。

楼主:
    多谢1楼  我已经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