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FX1s PLC有没有什么途径把一个数据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另外一个数据寄存器中,比如我想把D8140的当前值复制到停电保持型寄存器 D130中,有没有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ww.jcyq.net   来这里参考下

別鬧了,給一個網站,是不是打知名度.
[MOV D8140 D130]

网友C:
使用MOV指令就可以啊

楼主:
仁兄:
我知道用MOV传送指令可以把数据传给D130,但是传送完了D8140岂不是空了变为了0了,我想D8140的数据还存留在里面,不知可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仁兄:
我知道用MOV传送指令可以把数据传给D130,但是传送完了D8140岂不是空了变为了0了,我想D8140的数据还存留在里面,不知可否

你有測試過搬移之後D8140會變成0嗎?
除非D8140值,一值改變.
抓取D8140值,就用[MOVP]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仁兄:
我知道用MOV传送指令可以把数据传给D130,但是传送完了D8140岂不是空了变为了0了,我想D8140的数据还存留在里面,不知可否

强,如果真是这样三菱要开发COPY指令了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我想MOVP是个好法子,谢谢

网友E:
最好用R而不是用D,那样断电后还能保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R而不是用D,那样断电后还能保持。

FX1S 有R[擴充暫存器]的這東西,不是FX3UC 或Q系列才有嗎?學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FX1S 有R[擴充暫存器]的這東西,不是FX3UC 或Q系列才有嗎?學習了

对不起,没看清楚题目,以为是Q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