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高压电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0-07-10):
高压电机启动不了,1800KW高压电机停机1个月后,启动时,同一条10KV线上2台1250KVA变压器低压380V万能断路器欠压(350V,320V)跳闸,不知道是否高压线路有问题(高压10.5kv,启动电流120A),电机为兰州电机,启动柜是湖北襄樊万州的水阻式,电缆,已摇过都没问题,另因停电1个月,5公里的架空高压线也巡视过

网友A:
可能是高压线路缺一相啦

网友B:
高压电压低也是一种原因啊 具体在看看你的供电线路

网友C:
我看应该是高压线路有问题哦,用验电笔测一下哦,

网友C:
2楼的大师好牛逼哦

网友D:
其它两台1250kva变压器负载小的时候再试一下。

网友E:
高压线路有问题,

网友F:
此水阻要加药粉的。时间长了查查有没有问题。高压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G:
楼主说的好含糊。启动不了具体是指那一方面呢?我以前处理过1450KW,6000V的高压电机,也是通过一个转子串水电阻启动的,当不能启动时90%的故障就是水电阻部分。如:水的电导率不足、电极部分不干净、电极上下运动的上、下限位故障等。

网友H:
首先查看10KV供电是否正常,其次查看水阻是否缺水,导致启动过流保护及低电压保护跳闸。低压侧就是因为系统电压下降低电压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