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网用笔记本连不上PLC,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10):
各位好.我用笔记本,组态网(亚控)和三菱PLC做试验工程,怎么也通不上信,不知是什么回事,有哪位朋友可以指点一二,笔记本端口是USB口,用一条USB转232口的电缆线与三菱编程线相连.怎么也连不上,不知何故.

网友A:
先测试 你的USB设置正常吗?一般就是线设置的毛病

网友B(2010-08-09):
线的驱动装好了没?COM正确不?

网友C:
1.先确定连接通道并设置好。
2。确认驱动是否安装。
其它应该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