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0-07-10):
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手册上接好线后,要写程序吗?刚搞西门子。。谢谢

网友A:
MOV_W 模拟量通道,VW
Regards
下载积分:+1(lcl1986)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_W 模拟量通道,VW
Regards
不是很清楚,手册上没例子

网友B:
没有弄清楚你想干嘛

网友C:
输入的是0-32000的一个数字量(若是温度,读取的数字量是其实际值的10倍),用的话是要进行处理的,把它转换成相应量程的实数。

网友D:
要是有范例程序就完美了。

网友E:
把AIW的数据传入VW中就可以了.然后用VW中的数据.

网友F(2010-10-11):
用传送指令MOV_W ,把PLC输入端地址号AIW0...2..4...6..传送到VW0...2...4...6...存储区,其余的就跟编程一样编程了。

网友G:
刚学,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