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用RTU模式通讯  里面有个CRC的值怎么计算啊  最好有详细的书或视屏传个

网友A:
非常繁琐~~要看公式 采用什么~~

首先,与FFFF异或,然后保存,判断最低位是否为1,如果是,那么再异或,如果不是,那么移位后再次执行判断,然后一个一个字节照着上述过程来一遍。

总之,是个双循环的过程:外面的循环控制要校验的字节数,里面的循环用于控制每个字节的移位与异或。

1个字节的校验要至少算8行,然后多少个字节×8大致上就是要做的工作。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查表法,这种方式要比前面的快很多,不过得到准确的表示关键。

要看运算过程,请看富士电机的FRENIC-MINI或者FRENIC-VP变频器的RS485通讯手册的第3-21页,小心看晕掉。

Regards
  • 下载积分:+5(lcl0904) 感谢分享

网友B:
    前一阵也有好几个关于CRC的问题,楼上已经逐个给出了解答。

    在网上流行的CRC码的计算方法如下:

    1、 预置1个16位的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即全为1);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2、 把第一个8位二进制数据(既通讯信息帧的第一个字节)与16位的CRC寄存器的低 8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

    3、 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并检查移出位;

    4、 如果移出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右移一位); 如果移出位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

    5、 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6、 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通讯信息帧下一个字节的处理;

    7、 将该通讯信息帧所有字节按上述步骤计算完成后,得到的16位CRC寄存器;

    8、 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的高、低字节进行交换即为:CRC码。

    据此,给出一个H05的CRC-16演算过程,
    H05的CRC码:
    HFFFF:1111 1111 1111 1111
    H05  :0000 0000 0000 0101
    X0R  :1111 1111 1111 1010
    --------------------------
    N1-->  0111 1111 1111 1101
    --------------------------
    N2-->  0011 1111 1111 1110
    HA001: 1010 0000 0000 0001
    XOR : 1001 1111 1111 1111
    --------------------------
    N3-->  0100 1111 1111 1111
    HA001: 1010 0000 0000 0001
    XOR : 1110 1111 1111 1110
    --------------------------
    N4-->  0111 0111 1111 1111
    --------------------------
    N5-->  0011 1011 1111 1111
    HA001: 1010 0000 0000 0001
    XOR : 1001 1011 1111 1110
    --------------------------
    N6-->  0100 1101 1111 1111
    --------------------------
    N7-->  0010 0110 1111 1111
    HA001: 1010 0000 0000 0001
    XOR : 1000 0110 1111 1110
    --------------------------
    N8-->  0100 0011 0111 1111
    ||  H  4    3    7    F

    大体就是这样进行8次移位,希望您没有晕。

    所以最好是通过软件,让程序来做这样的麻烦事。
    以三菱为例,你可以这样做:

    在D10~D15输入进行校验的数,在D20就能得到结果。
  • 下载积分:+5(xqx666)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lcl0904) 感谢分享

楼主:
    楼上的能否把程序发我邮箱   我用的正好是三菱FX1N的

楼主:
    在问下2楼的老师 不是在移位后看B0的值吗  若果是0就在向右移一位吗?  如果是1 就和A001做XOR运算
    怎么你B0是1 的时候也连续移位啊

楼主:
    还有在你的程序里怎么用32位的啊   用16位不行吗

网友C:
    我在论坛上上传了一个CRC校验的子程序 可以去下载

网友B:
    1.程序上传不上传,我很纠结;
    2.判断末位是0与否看的是移出位,即移位之前的那个末位,但做XOR的却是移位后的数,所以文字阐述可能造成误解,但看程序就能推敲出来;
    3.这个程序里16位不行,至于为什么您自己推敲!当然您可以用别的办法,避免使用32位!

网友D:
    太专业了,看不明白

网友E:
    好像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那本书有关于冗余校验的算法,说的很详细,以前学过。

网友F:
    用台达PLC 编程软件的帮助里有直接产生CRC值的小插件
  • 下载积分:+1(cs-jxy)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程序上传不上传,我很纠结;
2.判断末位是0与否看的是移出位,即移位之前的那个末位,但做XOR的却是移位后的数,所以文字阐述可能造成误解,但看程序就能推敲出来;
3.这个程序里16位不行,至于为什么您自己推敲!当然您可以用别的办法,避免使用32位!

谢谢大侠耐心的教导  虽然我目前还不能完全理解
以后希望大侠还能多多指教 小弟初入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