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有两条悬挂链线(A、B线),需要用一个机械手从A线取件后,再挂到B线上,两悬挂线分别由两个规格相同的变频器+马达带动(机械传动比也一样),但由于链条的长时间的运行或其他一些机械(如链条张紧度)等原因,会造成两悬挂链线长时间运行后,速度不一致,为此,需要检测两马达的速度,确保每个挂件传送的时间是一样,以防机械手出现漏取工件或漏挂工件。请问用编码器如何实现两线悬挂线的速度自动调整至一致?

网友A:
有使用过同步控制器(两个编码器信号接入控制器内,控制器输出两个模拟量信号),这是用在一条悬挂链线太长两个电机拖动的情况。
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如何,其实电机速度同步控制不难,但如果要求精度高,对机械加工和安装的精度就要高了。
根据你说的要求其实你不是要求电机转速一致,而是要求两条悬挂链行进的线速度一致,这个可能就要另外想办法做检测反馈了。

网友B:
鏈條換成齒規皮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使用过同步控制器(两个编码器信号接入控制器内,控制器输出两个模拟量信号),这是用在一条悬挂链线太长两个电机拖动的情况。
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如何,其实电机速度同步控制不难,但如果要求精度高,对机械加工和安装的精度就要高了。
根据你说的要求其实你不是要求电机转速一致,而是要求两条悬挂链行进的线速度一致,这个可能就要另外想办法做检测反馈了。

是的,要尽可能地保持两条悬挂链行进的线速度一致,当检测到其中一条的挂链行进的线速度慢下来超过一定值时,PLC要输出一个信号让对应的挂链变频器输出一个较高的频率让此链条加速向前追,直到两链条速度保持一样。

请前辈们指教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C:
样例区有个程序,和你的要求差不多,可以看看

楼主:
看不清楚啊,有没有链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