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1):
本人电脑装了CX-Programmer V5.0和cx simulator1.5软件。
如果上述软件不行,请讲要装哪个版本的?
请说得详细点,因为本人使用上述软件还不熟。谢谢!

网友A:
仿真器不支持CPMA1,你可以将类型转换为CS,然后就可以仿真了,前提是你使用的指令在CS中必须能找到。

Regards

网友B:
欧姆龙的仿真,根本就不支持这个系列的。

楼主:
哦,谢谢。我再看看书。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我将附件的程序用CXP5打开然后将CPU改变为CS1G了
但PLC菜单上的工作在线仿真器总是灰色不可用状态,我要怎样做才能仿真呢?

如:CPU改成什么好,要进行什么设置?
最好发图文详细点呀,谢谢大家了。
描述:模拟显示.cxp
附件: 模拟显示.zip (4 K) 下载次数:20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