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1):
大家好,比如说我这个程序它永远没有输出Y0,如图(即X0不接通),这样子的话,扫描周期有算这段程序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从开始扫描到END指令为一个周期
自学

网友B:
不扫描的话,怎么知道你的X0一直是0呢?

网友C:
呵呵都是高手

网友D:
无论Y000是否有输出都是存在扫描周期的。

网友E:
你可以用CJ,CALL指令就能缩短扫描周期。

Email:   hfzwz@qq.com

网友F:
只要你调用了这段程序,就得算

网友G:
只要PLC是RUN状态,就一直扫描下去,不会停。

网友H:
看来都知道啊。算的

1162859666@qq.com

网友I:
如果不算的话,那就不存在双线圈情况下按最后一次扫描运算的结果输出了

网友J:
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K:
大侠服了!!!

网友L(2010-09-28):
这个程序的扫描时间大概是10毫秒。

网友M:
要算的啦~\(≧▽≦)/~啦啦啦

网友N:
算在扫描周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