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步进马达的频率和脉冲数怎么设定?

楼主(2010-07-11):
用步进马达来做送料装置时,步进马达的频率和脉冲数在程序中是怎么设定的?
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脉冲数的多少设定送料的多少,脉冲的快慢决定送料的快慢

网友B:
先确定一次送料步进电机的旋转角度,要注意驱动器的细分。可计算出每次送料的脉冲数。根据实际要求设定频率进行速度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