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1):
公司PLC里面的时间继电器都是延时0.01到3秒,好小用到大过60秒延时,机器无料才延时一分钟停机。最近有台机要搞一个延时0到10个钟的时间继电器延时,用MT506触摸屏输入延时时间。16位时超过32767时就不延时,T0 D0  D0的数值超过32767就不延时,用32位DMOV传输入去都是一样,看PLC使用说明书看不出什么,水平有限。请问各位朋友系PLC里面点样写一个延时5个小时的延时时间继电器程式,在触摸屏输入0到10个小时的程式点样写。意思就是一个固定是5个小时延时的时间继时器,一个时可以用触摸屏设定0到10个小时的时间继电器延时,请教PLC程式点样写。PLC是FX2N-16MR-001 。

网友A:
LDI  X0                           RST C0
LD  X0   LD M8013      OUT  C0 K28800
LD  C0                           OUT  Y0
8小时定时器。

网友B:
描述:程序
你看一下,你修改一下里面的一些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是十个小时就自动停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