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我的系统是xp sp3的 装wincc6.2的时候说我缺少 WindowsXP SP 3 KB319740

楼主(2010-07-11):
我的系统是xp sp3的 装wincc6.2的时候说我缺少 WindowsXP SP 3 KB319740。然后我在网上下载了WindowsXP SP 3 KB319740,但是在安装这个补丁的时候系统提示我没必要安装这个补丁 郁闷啊 哪位仁兄可以帮助我。谢谢啦

网友A:
你还是看下你的WINCC安装文件夹里应该有这个补丁

网友B:
提示你安装这个补丁,你就应该安装,要不然WINCC不容易装上

网友C:
XP_SP3 Pro的系统确实不需要这个补丁;这个补丁是SP2的。你要么换成SP2的系统,要么换一个完整版的SP3系统,你现在这个系统肯定是删减版(精简版)。
这个是wincc兼容性列表,可以参考下。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126.pdf
不过也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列表来,我的wincc6.0就是安装在XP SP3 Pro系统下的:)
加垒电气

网友D:
你要修改组册表,才能安装WINCC6.2,好麻烦的,你还是从windowsXP2的系统平台上安装WINCC6.2.在windowsXP3的平台可以安装WINCC6.0

网友E:
想要装好 留下你的QQ

网友E:
一会半会说不清楚 这个事电脑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