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帮忙,关于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7-11):
各位大哥,本人正在学通讯(PLC与变频器通讯)有些不明白,[RS D10 K17 D50 K10] D10是起始符,D11到D26的地址有没有特别要求的,我下了几个关于通讯的程序,他们对D11以后的地址写入都不一样,其他关于PLC和变频器的控制代码我知道,这几个地址怎么分配我不明白,有知道的请各位大哥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A:
要看变频器的通讯协议。
以三菱F700说明书关于通讯的解释为例:
可见D10一般都是ENQ(H05),而从D11开始分别就是站号、命令代码、等待时间等组成的字符。
变频器地址可以设为0~31(H00~H1F),占用两个字符,将其对应的ASCII码H30、H31放在D11、D12;命令代码又要占用两个字符,也将其对应的ASCII码放在D13、D14;这样依次写下去,最后就形成了完整的通讯代码。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