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1):
FX0N输入端子S/S是什么功能的?输入端子还要外接电源吗?怎样与外部开关连接呢?

网友A:
s/s是输入公共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是输入公共端子

既可以源型,也可以漏型信号。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答!但是我用S/S端子与输入端子连接怎么没有输入信号呢?是不是还要外接电源输入呢?请多多指教!有没有接线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答!但是我用S/S端子与输入端子连接怎么没有输入信号呢?是不是还要外接电源输入呢?请多多指教!有没有接线图啊?

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热心助人
附件: fx2plc接線.rar (147 K) 下载次数:24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答!但是我用S/S端子与输入端子连接怎么没有输入信号呢?是不是还要外接电源输入呢?请多多指教!有没有接线图啊?

S/S我是接开关电源的24V+。
PS:2线感应器的1条接24V-,1条接输入端

楼主:
多谢4楼、5楼的解答!但是请问楼上的我用的是FX0N与FX2N的接线端子不同啊没有0端子怎么将输入开关线连接呢?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目前已试验成功!

网友E:
0 靠近Y端啊,S/S时源极与漏极两种接法选择。常S/S接+24V ,COM 接0V。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