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电机,不知道买什么的比较适合!

楼主(2010-07-12):
本人是新手,想做一台机器,电机要求是来回旋转180°控制要求是1秒内一个来回,负载力不要求很大,请问各位我该买什么的电机好呢?买伺服电机还是买步进电机呢?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本人已经有了台CP1E,想用这台PLC来控制这个电机,那我真的买什么电机好呢?这方面本人真的不懂,听说伺服电机会比较贵哦!但不知道买什么参数或型号的电机好!

楼主:
知道的可以报个价钱吗?或者应该买什么型号的都可以呀!谢谢您们了!

网友A:
同步电机就歌可以

楼主:
具体是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同步电机可以呢?可否给个型号或牌子的同步电机!还有同步驱动买什么可以配搭!在此先谢谢!

楼主:
请问没有人知道吗?可以帮帮小弟嘛?谢谢各位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你确定用同步电机?同步电机启动都有得你忙了。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