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2):
泵的参数不需考虑,只需一次随机启动三台泵中的两台即可。请问如何考虑编程(s7-200)?

网友A:
引用楼主kingkong1987于2010-07-12 10:53发表的 如何编程可随机启动三台泵中的两台? :
泵的参数不需考虑,只需一次随机启动三台泵中的两台即可。请问如何考虑编程(s7-200)?

仅可能的状态为 1 1 0     状态1
                             1 0  1    状态2
                             0  1  1   状态3

随机数可以通过线性同余的方式生成对应状态1~3的值,然后通过比较实用MOV直接置位。

Regards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kingkong1987) 热心助人

网友B:
    通过时间控制,用比较指令,启动运行时间最少的那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