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GX8.86与PLC不能通信,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07-12):
描述:错误提示
描述:传输设置
描述:GX8。86
描述:设备管理器里认出串口卡
描述:串口卡设置
描述:WIN7旗舰版
联想Y450+WIN7旗舰版+GX8.86Q,买的物理串口的转接串口,指定了COM1,驱动安装OK,电缆用老的IBM笔记本自带串口能用,
是不是软件与WIN7兼容性不好啊???
高手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A:
应该是win7 和软件兼容性不好,我也试过,能安装但不能和PLC通讯。
要用三菱,西门,AB软件的人,一般都会用XP系统。
任我菜

网友B:
选择COM0应该就可以了,没试过。

网友C:
安裝GX8.91英文版,試看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我的就可以啊
人品问题?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