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有关mr-e-ag 伺服控制器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小弟厂里用的是三菱mr-e-ag系列的伺服控制器,现在又一个故障al-16,试了几种方法也无法解决,包括断电30分钟以上,跪求大大解答

楼主:
高手们来啊,厂里催的急啊

网友A:
請檢查,伺服馬達與驅動器,譯碼器的連接線,是否脫落或斷掉.

网友B:
谢谢大大,我已经检查过线路没有问题,可是故障还是无法解除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机转动时A,B,Z差分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无法转动啊,报警信息al-16

网友D:
楼主注意,AL16的话是编码器连接的问题。必须检查编码器接头(两侧都需要检查)。还有编码器线也请检查一遍。最好的办法是拿其他正常伺服的编码器线到这上面试一下。
如果还是存在,那么可以估计是编码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