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0-07-12):
求助,富士PLC下载线接发,最好带图,先谢谢个位大大拉/!

网友A:
唉~~富士哪个系列的呢?
目前除SPH系列外,全停掉了。
NB,SPB师出同门,一个RS232转RS422转换器配合按脚位的连接线。搜索一下NB的连接线就知道了。
F系列需要适配器,你无法自制。
而SPH的连接线的接头你根本买不到,除非你去日本大批量购买,问题是,以中国市场,没有哪个线缆制作商敢去1万个,2万个这样的买。好在SPH还有带有以太网的机型以及带有USB的机型可供选择。
Regards
热心助人
大哥,谢谢啊,是NB系列的.能不能给图纸,或者详细点的说明,谢谢啊!

楼主:
大哥,谢谢啊,是NB系列的.能不能给图纸,或者详细点的说明,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