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剪板机

楼主(2010-07-12):
卷板经平板机整平后,送入剪板机,在平板机与剪板机之间,有编码器,由板带动,当达到预定尺寸时,剪板机准确剪下,在剪板过程中,剪板机是随板移动的(剪板、移动由伺服电机同步带动)伺服电机、控制器是轮次的,PLC是三菱的,请说出编码器的规格、接线图、梯形图,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追踪剪的,一般情况是在精校前有一组夹持辊,用于定长的,编码器装在夹持辊上,板材不停,没有加减速 ,效率很高

网友B: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焊接管在线切割,不过没有我们的自动分选功能
不过我们切割用的是气缸同步,略微简单点

网友C:
集电级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