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中设置时间密码

楼主(2010-07-12):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在PLC编写的程序中设置一个时间密码,比如到2010年10月1号之前这段程序是可以用的,到期后就不能用了。PLC自身的时间寄存器是什么,如何联系我设置的时间值?请大虾们帮我解答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编几步梯形图,便于小弟理解!3qu啦!

网友A:
又是懒人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wanghongxing

网友B:
将时间在PLC中进行倒计时后让PLC所有输出点全部关闭
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倒计时是跟PLC的时间进行比较,那PLC中的时间寄存器是什么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说)?
互相帮助

网友C:
遇到行家,马上露馅。。

网友D:
人家看看你的程序,就会给你破解的
那也没办法,我学习用下,要破解也是别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