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8步进梯形图怎么编

楼主(2010-07-12):
小弟手头有一个GX 软件 步进梯形图写不上去,哪位师傅教我搞一下了,呵,见笑。

网友A:
你安装没有先?
点击GX软件,然后创建工程-选择PLC型号-就进入编写了

楼主:
编别的都行啊,就是这两条步进指令不会上去

网友B:
有这等事,你是怎么写的?

楼主:
不是啊师傅,是我不会用STL指令,我梯形图编找不到触点是双坚线的,用指令语句表编STL转成梯形图也是不能仿真的,比如 0.LD M8002 1.SET S0 3.STL S0 转出来的梯形图就是不能用,哎,网上也找不到教程只好求助师傅们了

网友C: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
下载积分:+1(clamp233)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zhshmin9778) 太好了
下载积分:+10(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五楼师傅 恩人啊!回头好好学习

网友D(2010-11-23):
五楼老师,先谢过,我也是初学PLC,感觉比较受用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E:
先谢过,我也是初学PLC,感觉比较受用

网友F:
5楼的师傅,谢谢了,我看了很受用。

网友G:
在DEVELOPER的步进是这样的
STL S0
程序
STL S1
程序
STL S2
程序
RET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