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FX1N控制三凌MR-C10A伺服怎么控制?

楼主(2010-07-12):
各位高手,我现在用三凌FX1N PLC控制三凌MR-C10A伺服,我没有相关的说明书(旧设备上拆的---原来是用单片机控制的),PP--Y0 NP---Y1可以回原点,用相对/绝对位近控都向同一个方向增加,不反相运动,请问各位高手?有相关解决方法吗

网友A:
那是你的PLC程序有问题吧。
还有一点,伺服里也有个调节方向的参数,你找找看。

网友B:
三凌????仿三菱的山寨版?????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我用的PLC没有问题能控制MR-2J-S的伺服,我在网上下载的都是MR-C10A英文说明书,所以没的弄懂其中的参数设定,如果有兴趣教我几招,或有能下载中文手册的也可以呀,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现在我还有几个FX2n的PLC控制MR-C10A,原来用的是三凌的FX2n-10GM控制的,我想改做其它的用,我在程序里看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是怎么让伺服HOME的,各位高手帮了一把,谢谢!

网友C:
是程序的问题,你程序里没做出来正反转的程序,是要选择脉冲加符号的

楼主:
您能告诉我,程序上怎么加符号呀,我用的是DRVA K12000 K2000 Y0 Y1
请问那一个是可以做为方向的呀,谢谢

网友D(2010-12-13):
哪位高手有MR-C10A伺服说明书。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找到。多谢!

网友D:
好像可以用PLSY 或PLSR来控制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