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 Designer2设计时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哪位大侠能指教一下:在使用GT Designer2设计触摸屏时,如何设计才能使触摸开关在鼠标点击后变成另一种状态?我在设计时都是只有在鼠标点击中才变成另一种状态,松开鼠标后又变回原状态了,实在是没办法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点动改为交替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taipi-k 先谢谢你,不过你说的我已经试过了,不管选择点动、交替、复位还是置位仿真结果是一样的:用鼠标点击那一刻变成另一种状态,松开鼠标就变回原来的样子了,请在指教

网友B:
你可以将定义改为置位,和复位。并将ON和OFF的状态的颜色改掉

网友C:
在:位开关中设置中将“指示灯”项设置为与位开关一直的软元件即可。
再指定指示灯ON与OFF显示方式即可。
以上。

网友D:
是啊,你的开关如果用plc监控他已经通了,而是你的指示状态未表达出来。反之亦然。按4楼办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