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

楼主(2010-07-12):
有一台设备三相四线制进线没有地线,但设备要接地,用零线用作地线会不会有危险呢?

网友A:
零线不可以做地线的

网友B:
只要是零线作了重复接地,就可以做保护接零.

网友C:
可以做一个简易接地极作为保护接地

网友D:
在设备旁边,砸一根接地极不就行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E:
不要误导别人!如果你们厂是三相五线制千万不要在这台机器上来个保护接零,那将会给你带来麻烦。
你可以把接地线引入这台机器,在机器金属部分用螺栓连接。
下载积分:+1(chzy_114)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F:
如果你变电房出来是三相五线制的话,零线根本就不能作接地的.漏电保护器会动作的.要吗你重新拉条地线,要吗你就在设备边上打一根接地极.

网友G:
一定要搞清你这个三相四线供电系统是什么保护,工厂一般是接零保护,农村一般是接地保护,不能混用。

网友H:
在局部供电系统中,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不能混用,原理不一样,会有危险.

网友I:
关键在于判断是否零线和地线共接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J:
如果一个电网内出现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混用的话会被人叼死!
如果整个电网都是三相四线,零线可以做保护接地,但是要多点重复接地才行,否则一旦出现断零线的故障会引起接地设备带电的危险!

网友K:
配电房怎么接我不清楚,我们车间线盒里面都是三相五线制

网友L:
在外壳接一根地线就行了。

网友M:
你所讲的就是指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合一的系统,因此他同时起到N线和PE线的作用,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PEN线直接电气连接。就是TN-C接地系统
    三线用电负荷不平衡的情况下,由于PEN线断路而使得不平衡电流不能流回电源变压器,负荷中性点将产生位移,使得各相电压升高或降低,危机损坏用电设备,还会使原中性点处产生对地电压。当有单相电气设备运行时,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将产生很高的对地电压,会对接触的人体构成触电伤害。
    当三相用电负荷不平衡时,PEN线会有不平衡电流产生。由于负载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是与PEN线连接,就会产生一定的对地电压。如发生单相接地故障,PEN线中电流会更大。那么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所产生的对地电压将更高,而且该对地电压值,是随着PEN线阻抗和PEN线电流的增大而增大的,配电系统末端,情况更严重。当该电压值超过安全电压时,会对接触的人体构成触电伤害。实际应用中三相负荷很难保持平衡,PEN线中存在电流是不可避免的,其值也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所以从经常性保持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对地零电位的角度看,你的接地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