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菜鸟求助,有关MR-J3-200A伺服控制器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这近我厂多台设备出现通电后LED灯不亮,报警无法取消~请那位大佬给点意见~~

网友A:
ERROR CODE 號碼多少?
LED燈號是指,工作電源嗎?

楼主:
是面板,无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面板,无显示~
檢查工作電源是否有投入?
工作電源有投入伺服控制器,那就是工作電源板燒燬.

网友B(2010-08-14):
MR-J3-A的伺服放大器都有这设计缺陷,断电一段时间再通电起动又正常,但不能再次断电,应该是内部开关电源部分设计问题

网友C:
注意是不是24v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是不是24v短路了
24V电源未短路,是这MR-J3-A系列的通病

网友D:
电源板的问题。。可以检测下直流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