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星三角启动的另一种做法!!

楼主(2010-07-12):
一般情况下,在星三角启动中都要用到3个接触器:主接触器、星型接触器、三角形接触器,但是我发现有些设备却用一个塑壳断路器代替了主接触器,请问这样做会有什么优缺点呀??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没有见过,不知道长啥样

网友B:
我有见过用闸刀开关手动星三角启动的 也见过两个继电器做启动的,不过用两个继电器启动有点不太安全,接法是三相电源一直接在U1 V1 W 1上 有可能电机在没运行的情况下 (烧毁电机)本人就见过
如果拆装电机更换轴承没有关断总闸,就把转子拉出来的话,就会有可能(机毁人亡)的危险,

网友C:
优点是节省了一个接触器,缺点是安全性不够好。开关合闸状态,接触器没有吸合,电机不转,但电机的接线端子和绕组已经有电了。

网友D:
省去主接触器的方案不可取。
电机停机后,如果没有手动拉下相应断路器(假设无分励脱扣),则会使电机带电。
倒是见过手动操作的自耦降压起动器,触头浸在油内,1980年代末还在电器店见过。
只是现在想不起,用不用接触器控制主电路;或者就是停止位断开电源。

网友E:
支持三楼,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F:
我想應該是,馬達緩慢起動器,可調整起動時間,但價格略高

网友G:
用一个塑壳断路器代替了主接触器,是可行的,只是在检修时可别忘记拉下断路器,优点是增加了保护功能、省去一个接触器线圈的能耗,维修线路较简单

网友H:
很不可取,极其危险.

网友I:
应该禁止这种愚蠢的做法,相当危险严禁使用!

网友J:
很不可取,极其危险.!我搞过132KW的空压机就是那样的!一不小心就会机毁人完!还好那次我是先用万用表量了电机的接线柱!现在想起来就害怕啊

网友K:
听说过没遇到过,这个是害人的做法,这样电机会长期带电!

网友L:
本人有幸在小日本原装的设备上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后怕”!它的接法就与楼主所说一样,且更离谱的是:主接触器直接用总开关代替!且此开关还不在控制柜里,而是在3米外的动力柜内!更换电机轴承,转子我都抬出来了,我那哥们一不小心没抬稳碰在定子线圈上了,只听轰的一声,一个火球出来,当时差点晕了!小日本害人呀!没有这么安装设备的呀!(控制柜里所有的开关都拉下来了!)差一点就挂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呀,尤其夏天大家心情烦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应该禁止这种愚蠢的做法,相当危险严禁使用!
同意,绝对同意,

网友N:
无论是书本上还是正规厂家都没有这种接法的,只有欧阳锋式的电工才能干出这种事。我维修一家内胎厂的设备就遇到这种事,多亏心细(发现只有两只接触器)才没出大事,厂长还说是高手,害人啊!

网友O:
太不安全,检修很容易出问题。建议不要为了节省,失去安全性

1162859666@qq.com

网友P: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勉强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