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的交流电磁铁过载时易烧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3):
请教:我看一本书上写液压的交流电磁铁过载时易烧坏是什么意思?过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电磁吸力是依靠分磁环形成的两个交变磁场磁力迭加的直流分量来做功的, 因而效率低、铁芯体积大、线圈能耗高;
功率因数很低, 线圈电流大, 发热严重, 既浪费能源又使线圈过早老化、损坏;
当衔铁机械嵌卡、或超载、或低电压工作带载困难时, 线圈都会烧毁;
有工频振动噪音。对于接触器来说, 这种振动在低电压时还会导致触点电弧产生, 烧毁触点、降低产品可靠性及使用寿命;
线圈电流大, 导致线圈体积大, 进而导致铁芯体积大, 浪费巨大的铜材铁材。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B:
液压阀芯卡住或电磁铁衔铁卡住不能正常吸合都有可能造成交流电磁铁线圈烧坏。

网友C:
选用直流电磁铁就不会以上现象了,因为直流是不大会烧坏线圈的,只有交流才容易烧
相信自我!

网友D:
阀芯卡住后,磁阻很大,励磁电流很大,很容易烧线圈。

网友E:
还真别说,刚刚就烧了一个直流的,阀芯卡死就给烧了。压铸机的顶出电磁阀,直流24V的。刚刚烧。

网友F:
赞同4楼的看法

网友G(2010-11-25):
正在试验,发热真的很N

网友H:
你好,液压交流电磁铁过载,一般是指电磁阀阀芯因内部有杂质卡住,电磁阀线圈得电后阀芯不能到位,从而使线圈发热直至烧坏.

网友I:
过载电磁铁与回油管的压大也有关,回油压力太大电磁阀会渐结性过载或不能开启
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