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如果不买热电阻或热电偶模块的话,直接选用CPU 224XP CN 自带的模拟量输入 + 热电阻或热电偶 ,可以实现温度控制吗?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CPU224XP无法直接测量热电阻或热电偶信号
加垒电气

网友B:
可以的,但要加一个温度变送器,直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