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3):
关于USB转RS232 无法与MT500,EB500系列通信的问题
现在的笔记本,台式机一般都不在提供 COM RS232 通讯口,大家在连接 RS232通讯的PLC 的时候
都是用USB 转 RS232 线缆,最近本人就是用这样的电缆下程序,就出现了,无法下载的情况。
百度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解决问题,同样的触摸屏,老笔记本就可以,新的为什么不行呢?
出现问题:
1.在PC里可以连接触摸屏,可以启动程序下载模式,但是下载程序是提示 硬件不支持!!!
12:Read Data At:101fe00 Bytes Number is:256
2.在PC 中显示已经能下载程序,并且显示程序进度条,触摸屏也显示已经准备好下载程序
但是PC 进度条不走,触摸屏窗口也没有在进行下一步
以上问题均为USB -RS232电缆的问题,更换好原装的就没有事了!
还有人机的MT500系列在用 V2.61版本不能下载程序的情况,可以用威伦的2.72版本前强行下载,这样就可以
激活了,然后再用回V2.61 下载就行了!
希望各位朋友不在走弯路 !!!共同进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谁说的都是用USB转232啊
我就用的串口卡啊
做工控最好不要用USB转232,很不稳定的。
自学

网友B:
转出来的串口,不管他什么公司的都不咋地!还是找走总线的原生口吧?新本子,旧本子都还有几款!

网友C(2011-01-24):
我今天就出问题了,其他的都好用,就是在线模拟的时候显示plc没回应,用的232转bsb的,本本没接口,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串口卡是什么东西?能解决我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