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 FX3u、GOT1000 控制双轴 联动 画曲线 程序

楼主(2010-07-13):
设备FX3u一台 GOT一台 伺服两台。 曲线(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园、椭圆、任意曲线)
邮箱1044868973qq.com 谢谢好人哦 哪怕帮我出出点子

网友A:
建議使用Yaskawa[安川]MP2300系列或NC系統
不然曲線方面,可能會失敗

网友B:
一个PLC画曲线?还想画任意曲线?你以为你是一流高手啊?就叫一流高手来写这个任意曲线的程序也搞不定,因为会偏移。

网友C:
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D:
高难度动作 没想过

网友E:
可以实现,但每个曲线都需要一段专用程序,要对两轴的伺服放大器参数进行程序设置,如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最大速度,脉冲rate等等,这是FX系列的定位控制问题,并且每次运行是都可以在GOT上显示出运行轨迹。我做过双轴的半圆曲线,不过别的曲线应该在程序参数设置好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的
谢谢 现在能走基本的了 就是不是太准却

网友F:
就是在多两台伺服要走任意曲线,三维, 也是小菜一碟啦
拿出方案 那别吹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就是在多两台伺服要走任意曲线,三维, 也是小菜一碟啦
兩軸如何走三維,可以敘述嗎?
是任意曲线,不是圓或是弧,可以定義清楚嗎?

网友G:
\台达有一款运动型PLC比较合适

网友E:
三维怎么可能,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