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 问个很白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DB224.DBX2.6 这个在西门子简明调试手册怎么找?

网友A:
用西门子调试手册找什么参数?你想找224号的数据块中的2.6值吗?我感觉如果是西门子系统应该是DB24.DBX2.6或者是DB22.DBX2.6。(应该是通道信号值)如果是,它是跳跃程序块的值有一个字节的数值。